看一下Ubuntu中的minicom安装过程

楼主(2019-09-26):
    由于我之前是在windows中使用虚拟机中的linux学习嵌入式开发,那么大家都知道,要查看目标板的输出,可以使用控制台程序。在windows中我习惯了使用securecrt,但是最近不是换成了双系统,所以windows中的东西就不能用了,所以我控制台改用linux/unix操作系统中的minicom工具。它能实现类似于securecrt的功能,书上说是系统自带的,很可惜我没有仔细看出,直接使用下面的sudo apt-get install minicom命令安装了它。下面就记录一下我安装配置的过程,防止以后忘了,唉,我忘东西的能力好像特好!

安装

      在终端中输入sudo apt-get install minicom

配置

      输入sudo minicom -s,注意前边一定要加sudo阿,否则在咱们配置完后会出现cannot write to /etc/minicom/minirc.dfl的权限问题!

     弹出下图设置界面

   使用方向键 选择 Serial port setup,按Enter键,进入设置环境,如下图

   输入a或者A,选择串口设备,在这里我使用的是USB转串口,并且我的开发板连接到了COM1上,将/dev/tty8修改为/dev/ttyUSB0。

   注意:使用USB转串口,那么串口COM1对应ttyUSB0, COM2对应ttyUSB1;如果没有使用USB转串口,而是直接使用串口,那么串口COM1对应ttyUSB0, COM2对应ttyUSB1。

   配置完串口设备后,按Enter键,再输入E,配置波特率,按默认配置即可  115200 8N1 (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N 无,停止位:1)。

   配置完波特率,按Enter键,再输入F,配置硬件流控,选择NO

   再继续配置软件流控,也选择NO。都配置完后,按下Enter键返回上一界面,选择save setup as dfl(即将其保存位默认配置),再选择Exit,关闭minicom。

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