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耦合电容作用

楼主(2019-09-26):
在很多高速串行信号中,都会使用到AC耦合电容,既然在设计高速串行电路时,任何一个小小的不同都会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为什么要在串行链路中加入一个AC耦合电容呢?这个电容不仅会导致信号边沿变得缓慢,还有可能会引起阻抗不连续。

当我们连接有不同的供电电压的两个系统时或者是热插拔时,可能就会需要用到AC耦合电容了,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这里我们使用AC电容的目的是为了使两级之间更好的通信,既然是串在了两个系统之间,那通信的信号必然是交流的信号。AC耦合电容还可以提供直流偏压和过流的保护。

在中间加个AC电容有什么好处呢?

主要就是改善了噪声容限。我们有时候可能在选择电容时会选择小电容,觉得这样可能会将直流成分滤的更干净,但是这样会导致信号变形并且引起基线漂移。如果选择较大的电容,电容端的电压稳定的时间需要的比较长,原来一个小小的电容要求有这么多,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选择这个电容呢?首先要看电容的频率、温度等特性并且选择低ESR/ESL的电容。对于电容值的选择是要通过计算来选的,如下所示:

这里的F是截止频率(定义电压为输入电压的0.707倍时的频率),R是传输线的阻抗,C是AC耦合电容。

当然在选择电容时,其通带的最小频率要比传输信号的最小频率要小才好,假设信号的最小频率为Fmin,则频率值为F:

F=Fmin/20

当取值为F时,99.88%的信号均会通过。

前面介绍了,虽然AC耦合电容有其好处,也会导致边沿变缓慢,放置AC耦合电容时,会引起阻抗的变化,就存在一个阻抗不连续点。同时,也会引入码型相关抖动,即当电路传输的信号中出现连续的“1”或“0”时,会出现下图所示的直流电平压降,这就会影响眼高。

网友:
愣是没看懂

网友:
AC耦合电容作用简单说就是隔直通交,这样不同的供电电压的两个系统之间可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