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又分有源和无源,你知道吗?关于晶振的布局布线要求你知道多少呢?

楼主(2019-09-26):
晶振又分有源和无源,你知道吗?关于晶振的布局布线要求你知道多少呢?
根据是否要外加工作电源,晶振又分为有源和无源晶振,需要外加工作电源的是有源晶振,这种晶振大多是4引脚。不需要外加电源的是无源的,这种晶振两个脚的较多。

有源晶振加电既有波形输出,无源的要外部电路才有信号。
无源晶振就是自身需借助时钟电路才能谐振起来,被称为石英晶体谐振器,有源晶振就是石英晶体振荡器,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
有源晶振
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相对于无源晶体,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对于时序要求敏感的应用,个人认为还是有源的晶振好,因为可以选用比较精密的晶振,甚至是高档的温度补偿晶振。有些DSP内部没有起振电路,只能使用有源的晶振,如TI 的6000系列等。有源晶振相比于无源晶体通常体积较大,但现在许多有源晶振是表贴的,体积和晶体相当,有的甚至比许多晶体还要小。
无源晶体无源晶体需要用DSP片内的振荡器,无源晶体没有电压的问题,信号电平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起振电路来决定的,同样的晶体可以适用于多种电压,可用于多种不同时钟信号电压要求的DSP,而且价格通常也较低,因此对于一般的应用如果条件许可建议用晶体,这尤其适合于产品线丰富批量大的生产者。无源晶体相对于晶振而言其缺陷是信号质量较差,通常需要精确匹配外围电路(用于信号匹配的电容、电感、电阻等),更换不同频率的晶体时周边配置电路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建议采用精度较高的石英晶体,尽可能不要采用精度低的陶瓷
几点注意事项
1、需要倍频的cpu需要配置好PLL周边配置电路,主要是隔离和滤波;
2、20MHz以下的晶体晶振基本上都是基频的器件,稳定度好,20MHz以上的大多是谐波的(如3次谐波、5次谐波等等),稳定度差,因此强烈建议使用低频的器件,毕竟倍频用的PLL电路需要的周边配置主要是电容、电阻、电感,其稳定度和价格方面远远好于晶体晶振器件;
3、时钟信号走线长度尽可能短,线宽尽可能大,与其它印制线间距尽可能大,紧靠器件布局布线,必要时可以走内层,以及用地线包围;
4、通过背板从外部引入时钟信号时有特殊的设计要求,需要详细参考相关的资料。
布局布线注意事项:

      晶振布线,不管是挖空地平面,还是先过电容等等,都得弄清楚其中的原理:
1.晶振需要容值准确且Q值高的电容,PCB走线或者pad电容都会增加电容且减小Q值还会增加电容温度系数,所以尽量减小走线电容。
2.晶振需要恒定温度减小温漂,所以晶振必须离发热量高的IC远,很不幸很多时候就是这个IC接晶振,所以走线长度得妥协处理。
3.晶振怕干扰,可能会导致相噪增加,所以得包地处理,走线下面最好有完整地,且要和表面的其它地隔开(如果表面地不干净的话)。而且挖空地        层 的做法也对抗干扰不利,所以挖多少层地,都得妥协处理
4. 晶振下面一般不允许走线,如果走线太密,可以多隔几层适当走些电源或不重要的线,禁止走高速信号线。
5. 走线尽量短,离其他走线尽量远,一般要做的3W以上。

        布局布线示意图

网友:
    看看酷酷酷酷酷酷

网友:
    回复,说明我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