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独立控制 500个 步进电机

楼主(2019-09-26):
怎么独立控制 500个 步进电机

楼主:
是不是要很多单片机

楼主:
每个步进电机 都是可以 独立控制圈数的变化  转速的变化 全部步进电机同步运作

网友:
芯片级联
一个单片机就够了
io扩展

网友:
原理和点阵屏一样

楼主:
是同步运作
点屏是一个一个LED,只需要 亮就可以了
步进电机是 有转速 圈数呢
不一样

网友:
步进电机也是一步一步操作的,一拍为一个节奏
一拍一拍去控制连续起来就像匀速运行

网友:
步进电机打一个节拍中间还要延时才能打下一个节拍,用这段延时去驱动其它的电机

网友:
    那就只好每个电机用一个单片机独立控制了
    然后再接收总控制器的信号 动作
500个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