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不见了

楼主(2019-09-26):
请问下,我的ces找不到了,怎么回事?在Setup里面没找到。

网友:
你的mentor是不是从别的软件转换过来的?

网友:
你是不是CES就没有打开?

网友:
我用过从Allegro转Mentor的时候CES默认是没打开的,你需要打开下

网友:
打开方法如下:

网友:
每个转换的pcb后都这样吗?

网友:
不转换也能开启关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