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出元件信息成EXcl,修改EXCl后导入进原理图

楼主(2019-09-26):
AD有这种修改参数信息的操作吗 ,有的话老哥教一手

网友:
只操作过从原理图到EXCEL

网友:
    如果参数只是Comment的话,用EDA_BOMHelper可以由BOM元件参数反向同步给AD的原理图以用PCB!封装也可以同步哦

网友:
    自己查看   配合OCR 软件截图规格书针脚图  复制 粘贴   我也是最近研究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