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基础知识记录

楼主(2019-09-26):
1.ARM: Advanced RISC Machine 高级精简指令集计算机
2.RISC: Reduce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精简指令集,周期执行等长,固定指令长度

3.哈佛与冯诺依谩的区别:

    CPU在一个周期内能否同时操作数据和指令instruction cache 和data cache分开为哈佛结构,没有分开为冯诺依谩结构    Note: ARM7三级流水线冯诺依谩结构 ARM9五级流水线哈佛结构

 4.ARM特点: 低功耗、移动手持设备

 5.编程模型: ARM 32位架构指的是数据总线<---->字

 6.工作模式: 7种工作模式            usr 非特权模式|------------------|空间共用            system  系统模式|
            FIQ 快速中断模式|
            IRQ 外部中断模式|
            abort 异常模式 |异常模式
            undef 未定义模式 |
            supervisor 管理模式 |

7.寄存器: R13:SP栈指针。R14:LR 链接返回。R15:PC 程序计数器

8.ARM有37个32位长的寄存器
    1个 R15 PC(Program counter)
    1个  CPSR(Current program status register)
    5个  SPSR(saved program status register)
    30个通用寄存器
     R0-R12:五种模式公有 除FIQ(usr 和system算一种)13个|
    FIQ:私有寄存器R8-R12             5个 |30个通用寄存器
    R13:R14:六种模式都是私有的           2*6=12个|
    PC :公有 1个
    状态寄存器:CPSR 公有1个
    SPSR 私有5个(usr没有)
    Note:(Crotex A  中monitor又多3个,一共是40个)

9.CPSR 当前程序状态寄存器 current program status register可以在任何处理器模式下被访问
        1)ALU (atithmetic logic unit,算术逻辑单元)状态标志的备份
        2)当前处理器的模式
        3)中断全能标志
        4)设置处理器的状态(只有在4T架构)

10.CPSR复位后 进入supervisor模式,ARM状态

11.ARM状态32位4字节对齐,特点最后两位无效为0.PC的bit[1:0]=0

12.当异常产生时:

        1)系统会拷贝CPSR到SPSR,设置CPSR状态
        2)返回由程序员恢复SPSR-->CPSR

13.ARMv4所有指令都是条件执行。ARMv5有一条BX非条件执行

14.Thumb代码比ARM代码的优势

    1)代码密码是ARM的65%
    2)方便窄内存操作

15.DMIPS: 一秒种执行的速度.CPI:指令执行的百分率周期/指令

16.指令流水线结论:
    1)Execute Address=PC-8
    2)IRQ的lr=PC-4.  BL、undef:lr=PC
    3)LDR互锁条件:LDR的目的地址在下一周期的源地址出现
    LDM(多内存操作)的条件:最后一个寄存器在一个周期作为源地址使用

17.ARM9E: E支持DSP。ARM9TDMI:支持调试,IDE

18.在流水线的第二阶段 译码decode读寄存器

网友:
ARM 基础知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