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常见的一些问题记录

楼主(2019-09-26):
1.说出ARM可以工作的模式名字答:7种:
  • usr 用户模式
  • system  系统模式
  • FIQ 快速中断模式
  • IRQ 外部中断模式
  • Abort 异常模式
  • undef 未定义模式
  • svc 管理模式

2.ARM核有多少个寄存器

答:37个32位的寄存器

3.什么寄存器用于存储PC和LR寄存器

答:PC:R15。LR:P14

4.R13通常用来存储什么

答:栈指针

5.哪种模式使用的寄存器最少

答:usr

6.在Thumb指令中,哪些处理器处于Low group

答:R0-R7

7.CPSR的哪一位反映了处理器的状态

答:T

8.所有Thumb指令采取什么对齐方式

答:16位2字节对齐

9.ARM有哪几个异常类型

答:7个

  • Reset   复位异常   0x00
  • Undefined instruction 未定义异常 0x04
  • Software interrupt 软中断  0x08
  • Prefetch Abort  预取指异常 0x0c
  • Data Abort  数据异常 0x10
  • IRQ   外部中断异常 0x18
  • FIQ   快速中断异常 0x1c

10.为什么FIQ的服务程序地址要位于0x1c

答:因为0x1c后面可以直接给异常处理函数,而不需跳转,FIQ还有额外的5个私有寄存器,不需对齐进行保护(中断处理时,必须保护期使用的非私有寄存器)从而提高执行速度如果在0x1c前面的话则只有四个字节只能跳转执行异常函数

11.在复位后,ARM处理处于何种模式、何种状态

答:处理ARM状态,svc模式

12.哪些ARM指令可以有条件的执行

答:在ARMv4架构下所有的指令都是可以有条件执行,但是在ARMv5架构下有一条指令BX不能有条件执行,是非条件执行

13.Thumb代码与ARM代码比较的两在优势

答:优化代码密码、提高窄内存操作性能、是ARM指令集的一个功能子集

14.AMBA代表是什么

答:advanced mircontrol bus architecture 高级微控制总线体系结构

AHB:高速总线。APB:低速总线

网友:
ARM常见的一些问题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