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四:Linux socket编程示例 4 select函数的使用

楼主(2019-09-26):
1.select函数简介

int select(int maxfdp,fd_set *readfds,fd_set *writefds,fd_set *erroRFds,struct timeval*timeout);

当服务器响应多个客户端连接的时候,需要定义一个线程函数,在每一个线程函数里面处理该连接,进行数据的读写,且connect、accept、recv或recvfrom这样的函数都是阻塞的。

现在想不用线程函数就实现服务器响应多个客户端的连接,就可以使用select函数,且是非阻塞的,可以查询是哪个客户端的响应。

参数maxfd是需要监视的最大的文件描述符值+1;
rdset,wrset,exset分别对应于需要检测的可读文件描述符的集合,可写文件描述符的集 合及异常文件描述符的集合。
struct timeval结构用于描述一段时间长度,如果在这个时间内,需要监视的描述符没有事件发生则函数返回,返回值为0。
fd_set(它比较重要所以先介绍一下)是一组文件描述字(fd)的集合,它用一位来表示一个fd(下面会仔细介绍),对于fd_set类型通过下面四个宏来操作:
FD_ZERO(fd_set *fdset);将指定的文件描述符集清空,在对文件描述符集合进行设置前,必须对其进行初始化,如果不清空,由于在系统分配内存空间后,通常并不作清空处理,所以结果是不可知的。
FD_SET(fd_set *fdset);用于在文件描述符集合中增加一个新的文件描述符。
FD_CLR(fd_set *fdset);用于在文件描述符集合中删除一个文件描述符。
FD_ISSET(int fd,fd_set *fdset);用于测试指定的文件描述符是否在该集合中。

2.用select实现服务器响应多个客户端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