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一般设置的安全间距是多少?

楼主(2019-09-26):
铺铜一般设置的安全间距是多少?我打板回来的板子有好几块铺铜没处理好,报废了好几块板

网友:
基本的安全间距在10MIL 到15MIL之间

网友:
和信号有关系;如果是高频信号,需要根据阻抗设置;如果是普通电源信号 ,设置线宽;如果是高压信号,距离需要适当设置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你线距多少,铺铜时就增加一倍,铺完再改回原来的线距;例如线宽0.2mm,线距0.2mm,铺铜时就改为0.4mm,铺完再改回0.2mm

网友:
    从电气方面来讲,上面的回复已经讲到一些了。从生产制成上面来讲,间距跟铜厚有关系,越厚间距应该越大。当然,厂家的制成管控也有关系。

网友:
    我基本都是15mil

网友:
    这个距离主要是制版厂的工艺问题,咨询一下他们支持多宽的距离,然后你适当增加一点,目前大部分6MIL的线宽 10MIL的间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高速板,间距就尽可能的大点!

网友:
    间距跟铜厚有关系,越厚间距应该越大,一般信号线铺铜间距15mil

网友(2019-12-23):
    确实不懂,来学习了。

网友(2020-03-04):
    学习了,都是些高人

网友:
    基本普通间距大于2W对信号阻抗影响就很小了,我一般也是用3W的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