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nux环境下如何查看CPU信息

楼主(2019-09-26):
在windows下查看CPU的详细信息我们必须要下载专门的软件。但在linux下查看CPU的各项信息十分方便,在terminal中输入cat /proc/cpuinfo即可,如图所示。

按下回车,你就会看到列出的所有CPU信息

也许你现在看不懂,别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CPU的几种分类:

① 物理CPU

              实际Server中插槽上的CPU个数
              物理cpu数量,可以数不重复的 physical id 有几个

② 逻辑CPU

              信息内容分别列出了processor 0 – n 的规格。这里需要注意,如果你认为n就是真实的cpu数的话, 就大错特错了
              一般情况,我们认为一颗cpu可以有多核,加上intel的超线程技术(HT), 可以在逻辑上再分一倍数量的cpu core出来
              逻辑CPU数量=物理cpu数量 x cpu cores 这个规格值 x 2(如果支持并开启ht)

③ CPU核数

              这个叫不用说的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几核。

了解了这些概念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在终端中给我们列出的信息具体代表了什么意思。

processor :系统中逻辑处理核的编号。对于单核处理器,则课认为是其CPU编号,对于多核处理器则可以是物理核、或者使用超线程技术虚拟的逻辑核

    vendor_id :CPU制造商

    cpu family :CPU产品系列代号

    model   :CPU属于其系列中的哪一代的代号

    model name:CPU属于的名字及其编号、标称主频

    stepping   :CPU属于制作更新版本

    cpu MHz   :CPU的实际使用主频

    cache size   :CPU二级缓存大小

    physical id   :单个CPU的标号

    siblings       :单个CPU逻辑物理核数

    core id        :当前物理核在其所处CPU中的编号,这个编号不一定连续

    cpu cores    :该逻辑核所处CPU的物理核数

    apicid          :用来区分不同逻辑核的编号,系统中每个逻辑核的此编号必然不同,此编号不一定连续

    fpu             :是否具有浮点运算单元(Floating Point Unit)

    fpu_exception  :是否支持浮点计算异常

    cpuid level   :执行cpuid指令前,eax寄存器中的值,根据不同的值cpuid指令会返回不同的内容

    wp             :表明当前CPU是否在内核态支持对用户空间的写保护(Write Protection)

    flags          :当前CPU支持的功能

    bogomips   :在系统内核启动时粗略测算的CPU速度(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

    clflush size  :每次刷新缓存的大小单位

    cache_alignment :缓存地址对齐单位

    address sizes     :可访问地址空间位数

如图列出的是计算机中CPU所以的逻辑核的信息,用以processor为编号依次显示出。

在这里我仅列出本人计算机的processor 0,对与一般的个人电脑单个CPU而言,物理核与逻辑核相等,但如何采用超线程技术的话,逻辑核=物理核*2,看是否采用超线程技术看cpu cores与siblings是否相等,如果相等,则不采用超线程技术,如果不相等,则采用HT。在这里本人比较推荐购买有HT的CPU,如2核4线程,4核8线程的,因为其性能几乎与4核4线程,8核8线程差不多,但是在价格方面要便宜很多。

如何在linux中查看物理核,逻辑核,物理CPU个数呢?

  ① 查看系统物理CPU的个数  cat /proc/cpuinfo |grep "physical id"|sort |uniq|wc -l
② 查看逻辑核的个数    cat /proc/cpuinfo |grep "processor"|wc -l

查看物理核的个数   cat /proc/cpuinfo | grep "cpu cores" | uniq

超线程技术是又INTEL提出来的,它指的是CPU在双核的基础上为其每个核心提供两个线程的运算和处理能力,特别是让你在多任务运行的时候减少等待的时间,给你打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你的CPU的运算能力相当于只有两个车道,在车流量的的时候就会造成堵车的现象,超线程技术在这时为你虚拟的增加了两条通道,相当于四车道,这样至少可以减缓堵车的现象,并且在一般情况下都保证畅通无阻。

我的CPU是双核4线程,有4个逻辑核,2个物理核,启动了超线程技术,电脑还是蛮不错的。。。。

若要是想看主机内部各组件的信息,可以用lspci命令(就不贴图啦)。

希望能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一同进步。

网友:
看看如何在linux环境下如何查看CPU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