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3516D芯片相关

楼主(2019-09-26):
    目前用HI3516D芯片做一个项目,第一版出现V脚DVDD2218_SENSOR有3.0V倒灌现象,其他电压都正常。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万分感谢~

楼主:
    断开V6脚,测量有3.0V。目前这个脚接1.8V,会抬高电源到2.8V。

网友A:
    海思的这些芯片模块接口电源应该是单独的供电的,查下供电电源是否正确。还有sensor端电源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思的这些芯片模块接口电源应该是单独的供电的,查下供电电源是否正确。还有sensor端电源是否正确。

电源正常,断开了量,V6脚有3.0V电压,不知道这个电压哪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正常,断开了量,V6脚有3.0V电压,不知道这个电压哪来的

    sensor电源断开了吗?我印象中3516的sensor接口应该是有独立供电脚的,这个需要首先确认。
这个接口的电源只有两个来源,3516独立供电引脚和sensor信号线串过来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nsor电源断开了吗?我印象中3516的sensor接口应该是有独立供电脚的,这个需要首先确认。
    这个接口的电 ...

没接SENSOR,海思这个脚是供电脚,但不知道为什么出来电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接SENSOR,海思这个脚是供电脚,但不知道为什么出来电压了

    什么叫没接sensor,是没焊接吗?如果sensor没焊。并且V6的输入电源断开了量还是有3V,那要怀疑3516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没接sensor,是没焊接吗?如果sensor没焊。并且V6的输入电源断开了量还是有3V,那要怀疑3516烧了。 ...

有可能烧了,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接SENSOR,海思这个脚是供电脚,但不知道为什么出来电压了

调低电压,换了海思芯片,还是一样。测量主时钟也是有的,芯片也不烫,看着不像烧了,像那里设置不对。可是核对外围电路没什么差别,连芯片电路也核对了,没看出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思的这些芯片模块接口电源应该是单独的供电的,查下供电电源是否正确。还有sensor端电源是否正确。

    调低电压,换了海思芯片,还是一样。测量主时钟也是有的,芯片也不烫,看着不像烧了,像那里设置不对。可是核对外围电路没什么差别,连芯片电路也核对了,没看出啥毛病。大神帮忙再分析分析

网友A:
    这个引脚应该是sensor的输入电源,按海思的设计应该是有磁珠的。把磁珠去掉在量。
    如果还有,把3516取下来后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引脚应该是sensor的输入电源,按海思的设计应该是有磁珠的。把磁珠去掉在量。
    如果还有,把3516取下来 ...

    取下来量是没有电压的,磁珠断开后芯片端有电压3.0V,电源端为1.8V,接到一起变成2.8V了

网友A:
    确认这个引脚是电源输入,不是输出?
    按你的描述,如果芯片没烧,这个引脚应该是电源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这个引脚是电源输入,不是输出?
按你的描述,如果芯片没烧,这个引脚应该是电源输出了。

    是供电脚,需要输入3.3V或1.8V。

楼主:
    问题原因找到了,是同一组电源的IO加了3.3V上拉导致倒灌,去掉上拉后正常了。

楼主:
    说明一下,海思不同方框内的电源之间是不同电源域的,海思的芯片一般pdf文档中统一虚线框内的模块使用的同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