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检查远见网络的过孔

楼主(2019-09-26):
无网络的走线可以检查,无网络的过孔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无网络的过孔一般都是固定孔,和结构有关,建议一个一个检查

网友:
    在板子上空白处放一个无网络孔,然后用查找相似器件,找到多有的无网络过孔,在列表中检查吧

楼主:
    谢谢,知道怎么下规则吗?最好在Net Antennate里设置,这样不容易忘记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网络的过孔一般都是固定孔,和结构有关,建议一个一个检查

    感谢提醒,我以前还真没有想到一个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