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辐射测试不合格怎么办?

楼主(2019-09-26):
平板电脑辐射测试不合格,测试结果如下,求指点!145MHz左右和600MHz多处指标压线了,要整改到6dB余量值,怎么办???

网友:
    145MHZ,是电源噪声或地噪声很难搞定,600MHZ晶振谐波好搞定。

网友:
    先确认是平板自身的辐射还是适配器或者充电线是否有关。窄带噪声,确认是否是单板是MIPI信号带出,FPC是否做好屏蔽,单板与LCD是否接地良好。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U,LCD是哪家的~平板来说一般辐射基本不会有EMI问题。

网友:
    这明显是低噪过大。

网友:
    问题可以详细一点
    是带适配器测试还是不带?
    如果带适配器,换一种再试试结果,先对比一下测试结果,是哪一部分的问题?

网友:
    前面找找电源方面问题,后面频段看看屛,摄像头及FPC排线等。

网友:
    145MH建议排查显示屏LED驱动电源,600MHz建议排查显示屏CLK和摄像头驱动CLK。

网友:
    时钟或DCDC 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