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中使用的.XML类型的电容库怎么做的

楼主(2019-09-26):
如标题,有没有知道的人?

网友A:
sigrity会自带一个.xml的库,你用文本打开,照着里边的格式,把你的S参数模型和电容信息追加在后边就行了

网友:
    直接去三星,村田这些官网下载吧,阿里狗也有自带一些

网友(2025-04-02):
引用 网友A:
sigrity会自带一个.xml的库,你用文本打开,照着里边的格式,把你的S参数模型和电容信息追加在后边就行了

请问文档在哪里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