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工业无人机需要过EMC检测,在120~180MHz处超标,大范围隆起。

楼主(2019-09-26):
一款工业无人机需要过EMC检测,在120~180MHz处超标,大范围隆起。问题查到是电调板导致,从电调的电源线辐射出去的,加了磁环效果不佳,因通过的电流大(>10A),无法用电感处理,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点的出来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采用阻容滤波如何?

网友:
    这种类型的产品主要考虑干扰产生的原因,针对性的增加器件才易整改。要是10A就没办法了,那其他100A-200A的都不要玩了。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跟你所设计的实际方案等等都有很大关系。

网友(2019-12-10):
    解决其,还需要考虑几个方面:1)本身电源设计部分是否噪声过大呢?如果是,是否可以再次优化呢? 2)电源连接器是否可以更换为自带滤波器的连接器呢? (考虑你无法增加电感)3)辐射出的频率点是电源本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