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谁做过开关电源的产品,噪声有点大,怎么消除或者减小 一些?

楼主(2019-09-26):
EDA365-电子硬件设计交流群

各位大神,有谁做过开关电源的产品,噪声有点大,怎么消除或者减小 一些?

网友:
    什么噪声?变压器的声音?

网友:
    噪声的问题很复杂,要找到噪声的来源和传输路径,用的比较多的是加滤波电容把噪声滤掉

网友:
    电感噪声?

网友:
    噪声大的话,简单的就用0R电阻进行隔离,也可以用变压器或者光耦。

网友:
    描述的在具体一些,哪部分的噪声?

网友:
    電感電容加大一點試試~

网友:
    对呀什么样的噪声?

网友:
    一般高频变压器很容易有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