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灵敏度=-174+ 10lgBW + NF + SNR怎么理解啊?

楼主(2019-09-26):
请问灵敏度=-174+ 10lgBW + NF + SNR怎么理解啊?感谢!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灵敏度/(-174+10lgBW+NF)=SNR
    SNR是解调门限,指定的误码率下的信噪比。(-174+10logBW+NF)是归算到天线口的噪声功率。接收灵敏度就是信号功率。
    就这么简单,明白否?

网友:
    应该不是SNR,数字传输应该是Eb/Et吧?

网友:
    BW :bandwidth
    NF :noise factor
SNR;singnal noise ratio
    sensitivty=174+ 10lgBW + NF + SNR。

网友(2019-11-21):
    snr 是最小的接收机的最小解调门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