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输出相位相比输入相位滞后360°,在有反馈的情况下会对放大器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19-09-26):
放大器的输出相位相比输入相位滞后360°,在有反馈的情况下会对放大器产生什么影响?会产生振荡么?

网友:
有反馈电路的,要检查放大器+环路电路整个电路满足振荡条件。
Ga+Gf》0
相位a+相位f=2nπ。 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在射频领域,射频器件焊接在微带线上,微带线上有辐射和耦合,所以在放大器设计上,若是要做反馈式设计,要注意PCB的走线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