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接收通路中的SAW滤波器是放在LNA之前好呢还是LNA之后好呢?

楼主(2019-09-26):
射频接收通路中的SAW滤波器是放在LNA之前好呢还是LNA之后好呢?

网友:
    这个看系统需求。放在LNA前面会增加noise figure, 因为SAW filter插损还是蛮大的,但是提高天线选择性。放在后面几乎不影响noise figure, 但是接收信号中的干扰也会进入LNA,造成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7105-1-1.html

    参考一下

网友:
    放前面,噪声会增加,灵敏度变差,但是对干扰有抑制。 放后面,噪声好,但是如果有大的干扰进来,会赌赛LNA。

网友:
    这个手机恰恰反着,saw后面才接lna和混频(我说的是gsm)
    高通的GPSLNA是在前面好像。

网友:
    因为这个题目以前有人问过了。
    应该是放在LNA之后,这样连LNA产生的噪讯及谐波都有滤除效果。

网友:
    看应用和指标分配了。。 如果sensitivity余量很大。。SAW放前面也未尝不可。

网友:
    这个得看你的指标要求及应用环境。

网友:
为了提高接收机的性能,低插损的SAW可以放在第一级LNA前面,插损大的可以放在后面~

网友:
    这个具体看电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楼上的基本都讲完了,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9-10-28):
    应考虑实际需要,看设计者偏重哪个指标牺牲哪个指标,具体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