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反激电路中输出二极管击穿(短路)后为什么功率管尖峰电压飘高?

楼主(2019-09-26):
请问反激电路中输出二极管击穿(短路)后为什么功率管尖峰电压飘高?非常感谢!

网友:
    相当于变压器副边短路,变压器没有感量了。

网友:
    电路靠峰值电流限制来保护,原边最大电流高于正常工作电流,漏感储存的能量自然高于正常工作时候,那么尖峰电压自然也会飚生。

网友:
    二极管输出短路损坏,不见得是过压。电压、电流和热都是压垮它的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