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altium能设置部分区域地铺铜为直接连接,另外的都是十字连接?

楼主(2019-09-26):
EDA365-电子硬件设计交流群

问下altium能设置部分区域地铺铜为直接连接,另外的都是十字连接?

网友:
直接贴一块铜皮上去不行吗

网友:
    可以试试room,直连区域画个room,单独设置规则试试吧。

网友:
    我试过这样子:先设定十字连接。覆铜十字连接的地方。再直接连接。覆铜直接连接的地方。然后就可以了。。后面不要动十字连接的铜皮就好了。

网友:
    利用好铺铜的三种方式,1放置填充P F(只能是矩形)

2放置实心区域 P R(多边形,直接连接)
    3铺铜 P G(多边形,可以设置连接样式)
一般讲的铺铜是第3种,利用好规则,过滤好贴片焊盘,直通焊盘,还有过孔可以分别设置规则约束,
    例如,贴片焊盘、直通孔用十字连接,过孔直连
    AD版本18以后设置更方便,直接选中铺铜,然后属性里边选择高级就自动区分了,

网友:
    针对部分区域设置高级规则 或者补加f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