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电容可行吗?可行的话,电容选多大合适

楼主(2019-09-26):
问一下可以附图这么接吗?我的疑问是驱动器是直流耦合的,直流交流成分都送到激光器,交流成分(调制信号)会不会被电容给旁路掉呀?

网友A:
    那个电容值通常很小,只会滤除高频毛刺等干扰信号,不会对有用信号旁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值通常很小,只会滤除高频毛刺等干扰信号,不会对有用信号旁路的。

    很小是多少?可以举例个典型值吗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可以这样用

网友B:
    大多都是pF级的NP0电容 比如1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都是pF级的NP0电容 比如100pF

    嗯呢,实际调试安装的几pf级别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