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问题?

楼主(2019-09-27):
大神在吗,请教一个问题,很着急现在要检测PWM,但是同事把这个管脚接在普通的IO口,没有接在外部中断上,
请问怎么检测占空比

网友:
用程序对IO口判断,检测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网友:
    是的
    如果没有接外部中断,也只能这么检测,没有别的办法了
但是这种判罚处理起来有点麻烦,来回的判断时间。

网友:
    是的,这么判断就是挺麻烦,但是还能实现功能

网友(2020-03-13):
STC的特点,就是不让程序被读出。你可以挑战一下,赢了会挣很多钱!

网友:
    硬件电路不能修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