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导出PCB后有的IC和端子电气特性就没了?

楼主(2019-09-27):
我导出来后发现电气特性没了,重新再导入也是一样,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2 H" W  e" ?! p$ F

网友:
看一下封装对不对

网友:
这个情况可能有有很多因素的,原理图和PCB封装管脚是否匹配,原理图编译是否有问题,原理图上网络连线是否连接好,导入的时候是否会将器件删除又重新加入,如果事这种情况就要重新给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