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芯片怎么用

楼主(2019-09-27):
(图片)

网友:
数电学过,现在好多年了,多忘了

网友:
    74ls00为四组2输入端与非门
输入的两路信号只要有一个是高电平,输出就是高电平
    输入的两路信号只都是低电平,输出就是低电平

网友:
    是的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好的,我再屡屡

楼主:
    谢谢,让我我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