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能直接控制LED吗

楼主(2019-09-27):
请教一个问题,我接的LED比较多,单片机能不能直接控制LED。

网友:
可以呀。直接控制LED

网友:
不可以LED太多,电流不够

网友:
是的,电流可能不够

网友:
    是的单片机IO口不能直接接很多LED,
    或者每个LED接上拉到电源,由电原提供电流
还有就是单片机的IO口用推挽输出,但是这种要看单片机的驱动能力

网友:
    一般多了就不可以,关键看规格书说明的电流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