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CM7V-TIA-32.768K的贴片晶振有没有极性,有的话怎么判定极性

楼主(2019-09-27):
有没有大佬知道,,CM7V-TIA-32.768K的贴片晶振有没有极性,有的话怎么判定极性?挺急的,感谢

网友A:
一般来说 无源的称为晶体,有源的称为晶振。晶体无极性,晶振有严格的pin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 无源的称为晶体,有源的称为晶振。晶体无极性,晶振有严格的pin定义

晶振和振荡器怎么区别,老听说这2个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和振荡器怎么区别,老听说这2个词

晶振顧名思義就是晶體振盪器的簡稱,就字面上來說晶振振盪器的一種。

你要產生振盪的方法有很多,石英晶體只是其中一種。

例如︰

  • 石英振盪
  • RC 振盪
  • LC 振盪
  • 運放振盪

     .....
     ....
     ...
     ..
     .

网友:
晶体是无源的,引脚无极性之分,不能直接输出波形,需要接在起振电路两端,提供频率基准
晶振是晶体振荡器的简称,是有源器件,需要连接VCC和GND,直接输出额定频率的方波信号

网友:
有極性需要依照其設計,若無原晶體則不需考慮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