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电源滤波器的安装方法和性能测试

楼主(2019-09-27):
EMI电源滤波器的安装方法和性能测试

     【导读】EMI滤波器是一种由电感和电容组成的低通滤波器,它能让低频的有用信号顺利通过,而对高频干扰有抑制作用。

EMI滤波器是一种由电感和电容组成的低通滤波器,它能让低频的有用信号顺利通过,而对高频干扰有抑制作用。EMI滤波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抑制交流电网中的高频干扰对设备的影响;2、抑制设备(尤其是高频开关电源)对交流电网的干扰。EMI电源滤波器是电子设备设计工程师控制传导电磁干扰和辐射电磁干扰的首选工具。

       EMI电源滤波器的安装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EMI电源滤波器金属壳与机箱壳必须保证良好面接触,并将接地线接好;

2、EMI电源滤波器输入线、输出线必须拉开距离,切忌并行,以免降低滤波器效能;

3、EMI电源滤波器连接线以选用双绞线为佳,它可有效消除部分高频干扰信号。

一般地,对于EMI电源滤波器我们只关心它的常规性能及频域抑制性能。而对于EMI信号线滤波器,由于传输线本身就会产生一定的电磁干扰,所以测试信号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衰减。这时,我们就要对其进行时域传输性能上的测试。因为由于电感分布电容以及电路分布参数的影响,其高频段的幅频特性不是一条直线,必须通过测试,不断调整元器件参数及滤波器结构,以获得满意的差模、共模插入损耗特性曲线。将EMI滤波器安装在整流模块外部,测试在额定负载(满载)及半载条件下的传导干扰。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优化EMI滤波器的各元器件参数时不受接地、机内辐射等条件的影响,容易排除其它因素,得到最优EMI滤波器。

对于通过同一滤波插针,方波的频率越高,其谐波信号被滤波插针衰减的将会越大,则方波的波形上升及下降时间将会越长。同样,对于同样的频率波形,通过滤波插针,其滤波容值越大,方波上升时间趋缓的程度越大。

电源滤波器一般都设计为只由电阻、电容及电感组成的被动滤波器,没有像晶体管之类的主动元件。电源滤波器的上方接电源,电源端有一个共模电感,也就是电源的二条线依同一个方向绕在铁心上,电源线上若有共模讯号,其在共模电感产生的磁场会相加,因此有较大的阻抗,而差模讯号在共模电感产生的磁场会互相抵消,因此可以流过共模电感。电源流过的电流主要是差模的,但上面也可能会噪声以差模的形式出现,若要抑制差模噪声,需要另外使用差模电感,或是各相有个别的电感器。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