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用RS485控制电机?

楼主(2019-09-27):
STM32怎么用RS485控制电机,即在单片机和电机之间要加什么器件

网友:
多大功率?类型?

网友:
    RS485不是串行接口吗?怎么有可能驱动电机呢?是不是搞错了啥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能通过 RS485 接电机?

网友:
    我不是说不能,我是不懂,485我的理解是用来通信的,怎么能驱动电机还真的不能理解
    TTL电平本来单片机就能提供了,干嘛还要多两片485呢

楼主:
    我的意思是通过两片485收发器,转换成TTL电平,驱动电机

网友:
    单片机的串口接一个485芯片,
    485的AB接电机或者变频器的AB,
    通过modbus协议来控制电机的。你说的应该是加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