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喷漆枪增加接地线后端子电压超标,如何解决???

楼主(2019-09-27):
请教大神,喷漆枪增加接地线后端子电压超标,如何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接地线时,枪头电压可能是悬空的。没有参考地,测量的两电极不在同一回路。接了地后相对于地测量电压有了参考,量出来就有电压了。接不接地,机器实际输出电压应该是不会产生变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