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π型电路。

楼主(2019-09-27):
描述:首先有4路输入信号是PT100的温度传感器信号(60Ω~150Ω),温度传感器输出为OUT+和OUT-两端,OUT+和OUT-两端各经过一个穿心电容(π型滤波电路),穿心电容的外壳接外部供电的电源地(π型滤波电路的电容地接外部供电的电源地),经滤波电路输出后进入恒流差分放大。
问题:经测试,加π行滤波后,调节其中任何一路温度信号的电阻值,都会引起其余三路温度采集的跳变。不加π型滤波电路,就完全OK。

请教各位大神给点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LCπ性滤波电路呀。

网友:
是不是地的问题?

网友:
    四个回路PT100的外部电源地,和运放的电源地是分开的吗?可以连到一起试试。

网友:
    增加穿心电容后,PT部份增加了一个外部电路地的公共端。建议改用共模电感或是磁珠来替换穿心电容。滤除500M的信号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电路原理设计就存在问题。调节电阻信号,回路电压能变化多少?这个都能影响,说明地回路存在严重的耦合。这样改了之后,该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
    采集温度一般不需要加这样的吧。

网友:
    不是太明白

网友(2019-12-10):
    关于π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