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静电测试串口。

楼主(2019-09-27):
EMC 静电测试串口损坏问题 ,空气放电 ,接触放电常测试的时候,串口直接死掉,板子还会重启,回来换了232芯片串口正常了,但是选的232芯片是后缀带E的,为什么还过不了测试呢?

网友:
    有没有加ESD器件呢

网友:
    需要看一下你串口部分的原理图,串口是通过什么连接器连接到外面的,不然光描述的话很难描述清楚

网友:
    基本原因还是电路设计缺陷,1可以适当增加ESD保护电路,2另外在不影响功能情况下芯片输出的线路适当增加阻抗。3如果是打接口金属外壳,建议加强外壳接地。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网友:
    接地问题。看看电源输入接地是否良好。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这应该是接地问题吧!

网友:
    分析两点:1,因为是塑料外壳,所以测试时要确认是不是存在有实质性放电现像,如果是空气放电,建议加强放电位置绝缘措施。2,如果是打接触金属接头外壳外,建议取消外壳接地,增加绝缘或是将外壳与PCB地间串1M欧电阻,同时外壳与PCB地加强绝缘。

网友:
    会不会是串口屏蔽层接地不良,ESD窜到信号线上,把芯片打挂了啊?如果假设成立,加强屏蔽层接地就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