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弱的问一下射频领域经常说“交调”和“互调”,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具体区别吗...

楼主(2019-09-27):
菜鸟弱弱的问一下射频领域经常说“交调”和“互调”,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具体区别吗?感谢!

网友:
    简单讲   任两个讯号  经过一个非线性组件就会产生InterModulation。

但若这两个讯号  只要其中一个是非恒包络的调变  例如QPSK  16QAM,那么除了Inter Modulation   还会额外产生Cross Modulation

所以在CDMA中  有一项测试叫Single Tone Desense,目的就是测试  Tx Leakage跟外来Blocker  产生的Cross Modulation对于RX讯号的危害。

网友:
    交调干扰的含义为:一个已调的强干扰信号与有用信号(已调波或载波)同时作用于混频器,经非线性作用,将干扰的调制信号转移到有用信号的载频上,然后再与本振混频,得到中频信号,从而形成干扰。
【PS:信号频率与干扰频率间没有固定的关系。一旦有用信号消失,干扰的声音也随之消失。交调干扰与有用信号的幅度无关,只与干扰信号的幅度相关。交调失真没有产生新的频谱,是一种幅度失真;而互调失真产生了新的频谱,是频谱失真】

网友:
    互调一般是指某个信号的2倍频点刚好落在接收机频段,造成阻塞;比如900M的互调对1800的干扰,
交调是指某两个信号的谐波信号刚好落在了接收机频段。比如FM广播对航空频段的干扰。

网友:
互调干扰
(Inter Modulation)当两个或多个干扰信号同时加到接收机时,由于非线性的作用,这两个干扰的组合频率有时会恰好等于或接近有用信号频率而顺利通过接收机,其中三阶互调最严重。由此形成的干扰,称为互调干扰。互调干扰和交调干扰类似,有天线互调、天馈避雷器互调、滤波器互调等。
交调干扰
交叉调制(Cross Modulation)是指一个受调制的干扰(如干扰电台)与要接收的信号同时作用于接收机,由于高放或变频器的非线性作用,会将干扰的调制信号转移到信号载波上,而形成交叉调制,由此造成的干扰,称交叉干扰。系统交调有天线交调、天馈避雷器交调、接收机滤波器交调等,我们把因为天线、馈线等无源器件的非线性引起的交调称为无源交调。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我也是经常搞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