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delsim里的条件断点怎么用, 那位用过的,可以说下怎么用吗? 截个图最好了。

楼主(2019-09-27):
请问modelsim里的条件断点怎么用, 那位用过的,可以说下怎么用吗? 截个图最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运行菜单View->Files,双击HDL文件,打开了代码窗口。点击行号的右侧,就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断点。当然很多行是不能加断点的。似乎行号为红色,就表示可以加断点。断点可以disable,enable和删除。

加了断点后,使用菜单Simulate->Run->Restart,对话框点OK,然后重新运行仿真。比如用run -All。运行到断点时就会停止,这时可以在Objects窗口观察各个信号的值,或者在源代码窗口,鼠标移到某个变量上,会出现值的提示。或者使用examine方式。

    可以用step按钮进行单步调试。

网友:
    •  Breakpoint Label
    为你设置的断点起个名字
•  Breakpoint Condition
    设置其触发条件。
•  Breakpoint Commands
    触发条件后,执行的TCL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