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只有一个+5V的开关电源,怎么得到±5V,±12V?求大神指导!非常感谢!

楼主(2019-09-27):
准备做一块板子,板子上需要±5V,±12V,可手里只有一个+5V的开关电源,怎么得到±5V,±12V?求大神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5V、-12V、12V负载电流多少?负压可以用电荷泵产生,但电荷泵负载能力不大,100mA左右吧,要确认清楚负载。

网友:
    换个开关电源,有±12的那种。

网友:
    台式电脑电源拆来用即可,二手的一二十块吧。

网友:
    TI的有几个芯片是可以同时生成正负电压的。主要还看你的带载要求了。

网友:
    直接换±12不好吗?

网友:
    用±12V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