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egro pcb的详细层解释

楼主(2019-09-27):
    silkscreen top:是字符层,一般称顶层字符或元件面字符,为各元器件的外框及名称标识等,都用此层进行布局,个人认为最好与place_bound_top相同,且带有1脚标识。
    assemly top:是装配层,就是元器件的实际大小,用来产生元器件的装配图。也可以使用此层进行布局;外框尺寸应该为元件除焊盘外的部分(body size);
place_bound_top:是元器件封装实际大小,用来防止两个元器件叠加在一起不报错。外框尺寸需要包括焊盘在内。
Pastemask 钢网层
    是正显层 有表示有 无表示无
    是针对SMD元件的,该层用来制作钢模片,而钢模上的孔对应着SMD上的焊点。
    SMD期间焊接
    1.先将钢模盖在电路板上,然后将锡膏涂上,刮去多余锡膏。
    2.移除钢模,这样就在焊盘上加了锡膏,然后用贴片机或者手工焊接。
通常钢模上的孔径会比实际焊盘小一些
    Soldermask 阻焊层
是反显层 有表示无 无表示有
就是PCB板上焊盘外涂了一层绿油的地方,他是为了防止PCB过锡炉的时候,不该上锡的地方上锡
Solder层是要把PAD漏出来,看到的时候为小圆圈和小方圈,一般比焊盘大。
Soldermask层就是涂绿油 蓝油 红油 除了焊盘过孔等不能涂,其他都要涂
cadence中画焊盘时,Soldermask要比regular pad 大0.15mm 约 10mil
    我一般出Gerber时按照如下:

    1,必须添加的层:TOP
INNER 层(有多少层就必须添加多少层)
    BOTTOM
ASSEMBLY_TOP
ASSEMBLY_BOTTOM
PASTEMASK_TOP
    PASTEMASK_BOTTOM
SILKSCREEN_TOP
    SILKSCREEN_BOTTOM
    SOLDERMASK_TOP
    SOLDERMASK_BOTTOM
    VALUE_TOP
VALUE_BOTTOM
FAB_NOTES还有几个钻孔层

DRILL_DRAWING
xxx_EVM_V1.rou
    xxx_EVM_V1-1-8.drl
    xxx_EVM_V1-1-8-np.drl

    需要打印100R,90R等阻抗显示信息。比如标记处100R差分线为红色,打印出来。

    提供生产工艺要求说明书。

3,装配层(以TOP层为例):REF DES/ASSEMBLY_TOP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BOARD GEOMETRY/ASSEMBLY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4,PCB相关信息层FAB:MANUFACTURING/NCLEGEND-1-10
    DRAWING FORMAT/TITLE_BLOCK
DRAWING FORMAT/TITLE_DATA
DRAWING FORMAT/REVISION_BLOCK
    DRAWING FORMAT/REVISION_DATA
    DRAWING FORMAT/HAMPO0_LOGO1
DRAWING FORMAT/HAMPO0_LOGO2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BOARD GEOMETRY/STACK INFO
    BOARD GEOMETRY/OUTLINE
    5,边框信息层FAB_OUTLINE:BOARD GEOMETRY/OUTLINE
6,助焊层(以TOP层为例)IN/PASTEMASK_TOP
PACKAGE GEOMETRY/PASTEMASK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7,丝印层(以TOP层为例):REF DES/SILKSCREEN_TOP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8,阻焊层(以TOP层为例):VIA CLASS/SOLDERMASK_TOP
PIN/SOLDERMASK_TOP
    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TOP
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9,元器件属性层及VALUE层(以TOP层为例):REF DES/VALUE_TOP
    PACKAGE GEOMETRY/VALUE_TOP
    BOARD GEOMETRY/VALUE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有时候可以根据需要,4,5,9这三项可以不要!
    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