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范围反激电源,输入150V至1400V,输出15V 3A ,请教大神有什么建议啊,反激能解...

楼主(2019-09-27):
宽范围反激电源,输入150V至1400V,输出15V 3A ,请教大神有什么建议啊,反激能解决吗?非常感谢!

网友:
    反激是可以,关键是有没有这么高耐压的管子。

网友:
    还有无其它硬性指标?

网友:
    增加一个驱动变压器,驱动变成1拖2;不过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考虑,最好买个成品参考下,光伏行业辅助电源有类似这种规格,可以看下金升阳的,我还见过初级3MOS串联,驱动1拖3,单MOS耐压会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