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用单片机驱动发光二极管和继电器

楼主(2019-09-27):
想用单片机驱动发光二极管和继电器 但是电路出来二极管和继电器没反应 是为什么 需要怎么改。。 三极管用的是9013的

网友A:
    VCC是几V的电压?IO口输出几V?可能电阻阻值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是几V的电压?IO口输出几V?可能电阻阻值大了。

    VCC是接入5V的 其他IO口输出4.1 4.2v这样  P2.3口就是在0.65左右  那我是应该把R31还是R32换一个小点的。。?

网友:
    • 繼電器線圈Relay Coil)請並接飛輪二極管Flywheel Diode),一般是用 1N4148
    • 下拉電阻預防控制電路沒驅動時的誤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