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的电容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19-09-28):
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有自己的使用寿命,长时间不间断使用或者是在极端环境下使用都可能减少PCBA的使用寿命。在电子加工厂的统计中,电容故障在所有PCBA故障中占到了极大的一部分。下面广州PCBA工厂佩特科技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PCBA的电容故障如何解决。
电容损坏的表现:
1、容量变小;
2、完全失去容量;
3、漏电;
4、短路。
根据电容在PCBA中的不同作用,损坏后引起的故障也是大不相同的,比如说在工控PCBA加工中主要是采用数字电路,而电容多用做电源滤波,信号耦合和振荡电路的电容只占少部分。开关电源中的电解电容如果损坏,则开关电源可能不起振,没有电压输出;或者输出电压滤波不好,电路因电压不稳而发生逻辑混乱,表现为机器工作时好时坏或开不了机。
PCBA电容损坏在电脑主板上十分常见,比如很多SMT工厂的电脑用了几年就出现开机不灵的现象,这时候打开机箱检查的话往往可以看见有电解电容鼓包的现象。
并且贴片加工电路板电容的寿命与环境温度直接有关,环境温度越高,电容寿命越短,越是极端的工作环境,损坏得越快。在寻找故障电容时应重点检查和热源靠得比较近的电容,如散热片旁及大功率元器件旁的电容,离其越近,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检修时好时坏的故障时,排除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以外,一般大部分就是电容损坏引起的故障了。
广州佩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gzpeite.com,广州地区老牌电子加工厂,能够给你提供优质的SMT贴片加工服务,同时还有丰富的PCBA加工经验,PCBA包工包料为你解忧。佩特科技还可以承接DIP插件加工及PCB生产、电子线路板制造一站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