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高手用过Itstep模块做过ADS仿真的吗?

楼主(2019-09-28):
有没有朋友做过用Itstep这个ADS自带的模块做过阶跃电流的仿真的,或者在ADS中有自带的例程使用了它;
如果有高手做过写电流的ADS仿真最好,请给予该方面的仿真,大概就是用一个电流型号经过采集出来的S参数,可以是S4P或者S2P的,可以在尾部查看这个电流信号通过这些S参数后的电流波形!请帮忙指点哈!感谢!

网友A:
分析电源环路,建议用simplis或者saber,ADS是针对SI/PI/RF的专业工具,在低频段虽然可用,但优势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电源环路,建议用simplis或者saber,ADS是针对SI/PI/RF的专业工具,在低频段虽然可用,但优势不明显。

嗯,感谢,我已经使用自定义波形,仿真了写电流的功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