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io口点6个led怎么点

楼主(2019-09-29):
请问大佬,3个io口点6个led怎么点

网友:
    扩展IO口不久可以了
38译码器都可以呀?

网友:
    io三个状态,可以独立控制两个灯的亮灭
高电平a亮,低电平b亮,高阻,都不亮,快速切换,都亮

楼主:
    不行,只能用3个IO口,不能扩展

网友:
    这是控制电路

楼主:
    控制电路我由,我想问问控制的思路

网友:
    三楼的没有问题,可以这么控制,只要速度足够的快。眼睛就分辨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