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到底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要单独处理 它们最终是不是要连到一块

楼主(2019-09-29):
数字地和模拟地到底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要单独处理 它们最终是不是要连到一块

网友:
芯片手册标明是模拟地的就是模拟地,手册说明是数字地的就是数字地,它们最终是得通过直连或0欧电阻连到一块

网友:
一般数字信号的频率比较高,而模拟信号一般都是低频,如果将数字地和模拟地直接连起来,数字信号会对模拟信号造成干扰,最终为了使用同一地平面,所以会用0欧电阻或者磁珠进行单点连接。

    磁珠只对某一个频率的噪声有着抑制作用,选用的时候先估计好噪声频率,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的抑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

网友:
    地虽然接在一起,但是地电流的分布不是均匀的,而地电流x地线电阻产生的地平面电压差,是引起干扰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解决的思路就是减小地线电阻(用大面积的地平面)以及减小别人流经自己的地电流(模拟部分用单点接地,对外部电路产生的地电流来说,就是一个断头路啊,自然就不肯流进来咯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地到底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要单独处理”

布线的原则是:流经数字电路芯片的电流不流过模拟地,流经模拟电路芯片的电流不流过数字地

网友:
    数字地是数字电路的回流,含有丰富的噪声和谐波,如果串到模拟地会影响模拟信号的质量。但二者电位都是0,肯定要连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