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OS管的开关频率怎么算的呢

楼主(2019-09-29):
    如下图,光耦521,MOS管3205,这个图最高频率是多少?

网友A:
    TLP521是比较慢的光耦,按照上面图片中参数,在25kHz时光耦输出已经没有平顶,将成为三角波。按照楼主电原理图中参数,光耦动作更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P521是比较慢的光耦,按照上面图片中参数,在25kHz时光耦输出已经没有平顶,将成为三角波。按照楼主电 ...

    你好,我主要不是想问光耦的开关速度,是想问MOS管的开关速度是不是跟那个栅极电阻有关系,假设光耦那边输出20KHZ的开关速度,照这个图,MOS管的开关速度可以到多少

网友:
    相当低。

    MOS管门极与源极之间是个电容,门极与漏极之间也是个电容。图中可见MOS管源极接地,那么该管必是漏极输出。这种情况下会产生米勒效应,使得从门极向MOS管看进去的电容增加很多(功率MOS管手册中都有门极一次充电需要多少电荷这个参数)。门极看进去的电容(输入电容加米勒电容)充电靠ZR1,放电靠MR1,这两个电阻都相当大,致使充电放电速度都很慢,放电尤甚。

网友:
    通常,功率MOS管工作于较高开关频率,都需要专门的驱动电路芯片。虽然MOS管门极平均电流(电容的充电放电电流)仅数mA,但驱动芯片的输出电流却往往可以达到数百mA,甚至1A以上

楼主:
    非常谢谢你,说得这么详细,管子是IRF3205,门极一次充电需要多少电荷这个参数是哪一项呢?手册里面有很多项时间参数,如转换延时时间,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等,这些都有关系吗?

网友:
    选高速光耦吧 TLPxx的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