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 place_bound_top 问题

楼主(2019-09-29):
元件封装标准问题请教: 元件封装  place_bound_top    这个层面,要做多大才是标准,我参考别人做的,有的大,有的小。

网友:
    一般是器件的实体大小

网友:
    器件实体大小,按规格书中最大尺寸做

楼主:
    谢谢大佬解答
    @dzkcool

    请问下论坛 有相关的标准封装的文件 参考 吗,对这个层面的数量,还是不太标准,看了别人做的的封装什么 层都 有用上,有点乱了

网友:
    标准的话,可以参考IPC组织的《IPC7351》

网友:
    一般是按照实物大小放置,也可以比实体大个3、5mil,这样可以跟其它器件保持安全间距,当然器件丝印也是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