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开关电源都有哪些易损元件以及故障

楼主(2019-09-29):
看看开关电源都有哪些易损元件以及故障

     【导读】现在电子电路中,有很多故障是由开关电源故障引起的,而开关电源的常见故障中,又有大部分是由一些易损件损坏而引起。

     现在电子电路中,有很多故障是由开关电源故障引起的,而开关电源的常见故障中,又有大部分是由一些易损件损坏而引起。

比如说,在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经常性损坏,但是开关变压器,损坏的几率却又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以下,我总结了开关电源中一些比较容易损坏的元件,以及损坏后会出现什么故障现象,分享给大家 。

1.保险管

烧保险大多数是后级电路大电流引起,也就是说后面的电路有短路情况,比如说开关管,限流电阻,桥堆烧坏短路,芯片损坏,大滤波电容损坏等等都会引起烧断保险,故障现象为通电无反应。(温馨提示:如果换了保险管后,不要贸然通电测试,一定要找出故障或采取一定措施后才通电)

2,滤波电容损坏(300V的大电容)

滤波电容漏电或容量降低,会造成死机或开机无反应,滤波电容损坏一般从外观上可以看到电容鼓包。(当然也有不鼓包的)

3.输出滤波电容:

故障现象和滤波电容坏差不多。

4.开关管

第一点讲过,开关告损坏后一般会烧保险,限流电阻也会跟随着损坏,有些时候连PWM芯片也跟着烧坏(不过这种现象不多)。

既然保险管都烧了,故障现象肯定是通电无反应。

5,稳压二极管。

在二极管所承受反向电压大于其标称稳压值的情况下,稳压管会反向击穿,但是这种击穿是可以恢复的,即在电压值降低以后,稳压管会脱离击穿状态,相当于开路。 如果是短路,那么稳压管已经损坏了,电流超过稳压管承受电流造成,为热击穿,不可恢复的。

6.光藕与TL431

这两个元件损坏一般会造成输出电压不稳定或无电压输出,如何检测,在我前面的文章中有专门介绍过(取样电阻损坏同样会造成同类问题)。

7.启动电阻:

启动电阻是接在300V电源与开关管基极之间,启动电阻损坏会造成有300V,但是无电压输出,而整机无反应。

8.限流电阻:

顾名思义,该电阻损坏过流保护电路工作,和启动电阻一样300V无输出电压。

9.PWM控制芯片:

PWM损坏会造成有300V,但是无输出电压 还会重复烧开关管和保险,检测时可以打对地阻值来判断其好坏,正常对地阻值除了其对地脚外,其他引脚都有几百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