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原边电流有效值怎么得来的?

楼主(2019-09-29):
开关电源原边电流有效值怎么得来的?

楼主:
和平均值不一样嘛

网友:
    驱动频率等于谐振频率才会升压的

网友:
    所以不能用在工频

网友:
    上次网上看到一个输入24V输出正弦波峰值达到了34V
没有加变压器,而且是SPWM产生的50HZ
正弦波

楼主:
    谐振频率等于工频可以的,没实用价值,只能作信号
    作信号的话其他电路成本更低

网友: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铁芯越大越好?
除了占体积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