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生成网络表有些元件没有连线

楼主(2019-09-29):
    在添加网络表时有一些元件没有飞线。ERC检查没有问题,然后加载到PCB时也没有错误提示,封装引脚也没有问题,网络标签页放置正确,文件我上传,图片我也挂了,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二。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封装的问题

网友:
    封装里边管脚的方向有没有反?导致你以为连接到了管脚上,实际是没有连上

网友:
    还有就是原理图的K管脚与PCB的K管脚名称是一致的,都是K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