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判断pc发送到单片机的一组数据已经接收完毕

楼主(2019-09-29):
麻烦,请问51单片机怎么判断pc发送到单片机的一组数据已经接收完毕

网友:
判断数量,使用结束符,使用时间判断,或几种方法混合使用

楼主:
结束符是自己定义的吗!例如:发送:abc\n

网友:
结束符肯定是定的

楼主:
没有其他的方法吗!例如:我不知道发送的数据长度或者数量!有没有结束符!该怎么做才能判断单片机接收到一组数组

楼主:
能简单写一个实例看看吗!我不太懂!

网友:
使用一个定时器,周期1ms,一个变量在这个定时器里面++,当变量大于 5ms 时,认为接收完成

网友:
接收中断这边,每次接收,清零这个变量,并把数据存储到数组。
就实现了当无数据 5ms 后,判断出了接收完成、
一般这个时间是根据波特率调整的,一般按 3个字节时间

这就是思路原理

网友:
有意思,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