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PCB库的时候,焊盘开Soldermask,一般比焊盘大多少?

楼主(2019-09-29):
    大家做PCB库的时候,焊盘开Soldermask,一般比焊盘大多少?

网友:
    通常都是0.1mm

网友:
    我一般设置的是4mil

网友:
    不是2mil吗?

网友:
    BGA封装,Soldermask越小越好,我一般设置为0.

网友:
    一般单边大0.05mm,绿油定义焊盘的除外

网友:
    4mil or 6mil

网友:
    最好按照1:1设计

网友:
    我通常设置的是0.1mm

网友:
    根据实际的元器件,加0.1mm~0.15mm

网友:
    单边常规4MIL,极限是2MIL,根据板厂能力看

网友:
    一般單邊設2.5mil或2mil,極限1.5mil

网友:
    一般4-5mil

网友(2020-01-01):
    看加工厂能力,通常单边外扩2-4mil

网友:
    0.1mm-0.15mm

网友:
    单边0.05mm/2mil ~ 0.1mm/4mil

网友:
    哈哈哈 说多少的都有,楼主懵逼了

网友:
    通常单边3mil,多数板厂能够控制。

网友:
    一般设成1:1

网友(2020-06-19):
    2.5mil - 4 mil

网友(2020-08-06):
    常规焊盘单边外扩3Mil,密间距器件单边外扩2Mil

网友(2020-11-03):
    低密度板单边2mil够了。HDI板可以不扩。

网友:
    設0,由板廠自行依製程能力加大,

网友:
    正常是单边0.05mm   2mil

网友A(2021-04-09):
    这个是开窗,也就是不刷绿油的区域,比焊盘略大就可以了,一般4mil,如果开太大了,焊盘与焊盘之间没有绿油保护,容易造成短路。

网友:
    无脑大焊盘0.1mm

网友(2021-08-31):
    单边外扩2mil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需要根据具体封装定义

网友:
    一方面詢問板廠製作能力,另一方面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走線密度允許你開多大的窗,最後自己再決定要開多大的窗。沒有一個絕對的值,但通用好做就是2-4mil(0.05mm-0.1mm)。

网友(2021-10-16):
    一般都是单边2mil

网友:
    我设置的是0.05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开窗,也就是不刷绿油的区域,比焊盘略大就可以了,一般4mil,如果开太大了,焊盘与焊盘之间没有绿油 ...

单边4MIL?

网友:
    单边2-4mil,一些小pitch的器件要考虑是否会因开窗过大造成器件引脚间无绿油桥

网友(2021-12-20):
    一般都是4mil

网友:
    单边2mil 双边4mil

网友(2022-05-16):
    普通器件我做一般是单边0.1mm

网友(2022-07-04):
    这跟板厂工艺有关,一般绿油桥不小于4mil

网友:
    常规单边大2-3mil